[讨论] DC与ICC后进行STA的clock约束的区别

楼主(2016-09-29):
高级ASIC综合一书上的说法

某培训资料上的说法,问:ICC之后是否需要设置clock_uncertainty、clock_latency?理由是什么?

楼主:
可否这样理解:其实二者都对。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是为setup time留余量的,而CTS之后clock_uncertainty中的skew、jitter包含于实际的propagated延时,而margin却与其无关。故二者关于uncertainty的约束说法并不矛盾。set_clock_latency  -source是指时钟源到所定义的时钟树根节点的延时,而set_clock_latency则是定义直接对时钟树上的延迟。CTS之后,set_clock_latency包含于实际的propagated延时,但set_clock_latency  -source则没有,故二者亦不矛盾。以上看法纯属个人看法,还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2016-11-03):
DC也可以设clock uncertainty啊,只不过为了给PR留margin,DC的uncertainty会设的较大。
set_clock_latency是在cts之前人工设置的clock latency,主要是为了timing的需要设置的,CTS后工具会根据实际的clk tree来计算tree的长度,也就是propagate clock 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