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明明亚阈值区MOS管的跨导电流比最高,为什么运放里面还是用饱和区呢

楼主(2016-09-29):
求助,thx~

网友:
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
1、偏置在亚阈值区工作很难保证
2、亚阈值区工作的运放响应速度不快。
3、运放有些偏置考虑到噪声、匹配等并不希望工作在跨导电流比高的场合

网友:
亚阈值区的工艺变化应该会变大,MOS管工作在饱和区附近精度最高

网友:
用亚阈值的多了去了。只不过考虑robust的问题,需要耐操性的一般都用饱和区。

网友:
亚阈值区域说的是Vgs与VT,饱和区说的是Vgs-VT与Vds

网友A:
低速低功耗应用用亚阈值还是比较常见的;
此外我的理解,虽然亚阈值的gm/Id相对较大,相同电流的gm大;
但是打个比方,w翻一倍,面积大一倍,电容大一倍,gm/Id假如从20到25,从速度ft来看还是吃亏的;

网友: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考虑了饱和区性能稳定,有点variations变化也不大。
亚阈值区电压波动一点,电流变化很大,恐怕不好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亚阈值定义是啥? op 显示的还是按照vdsat 来看?

网友:
重点在偏差的估算和验证,采用蒙特卡洛模型验证。

网友B:
有时候需要工作在亚阈值区的运放,比如低压低功耗的BGR就很适合亚阈值的运放,电流小,功耗小,虽然牺牲了带宽,但是无妨。

网友C(2022-06-17):
引用 网友A:
低速低功耗应用用亚阈值还是比较常见的;
此外我的理解,虽然亚阈值的gm/Id相对较大,相同电流的gm大;
但 ...

请问一下,此观点如果适用于模拟电路的话,我有些疑问。速度的快慢就看电路的极点,补偿之后,电路快慢看BGW。对于一般的电路模型,有BGW=gm/Cc(rad/s),输入管跨导不是越大越快吗?

网友D: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我也问过别人。得到过一些结论
1. 关于工作区,小电流也可以用倒比管工作在饱和区,不一定电流小就一定工作在亚阈值区;
2. 关于带宽,如果电流不变,增加输入管size,gm会增大,这样带宽就会宽一点,付出的代价是offset 变大,原因是亚阈值区的指数特性,或者说BSIM model 有个参数,你跑offset,vgt 接近-50mV 应该就会很明显;一般vth 失调用avth 计算的结果此时会失效;
3. 关于mismatch,电流镜提高mismatch 的方法是,提高vdsat 和增加面积,或者gm 退化,降低vdsat,mismatch 就会恶化,一般都是伴随着增加面积,所以看起来不太明显,如果保持面积不变,降低vdsat,此时mismatch 应该会比较明显。基于第二条,亚阈值区matching 特性比较差;
4.  关于噪声,实测结果,亚阈值区的噪声model 偏小,实际噪声可能会大很多;一般工艺中flicker noise仿真结果, pmos 优于nmos,native 优于pmos(这个我不认同,个人也没有实测数据,工艺厂给的文档是在饱和区测得)
结论:无论是输入对管还是负载电流镜管,用偏置在亚阈值区的管子,matching 首先会限制;其次,亚阈值区时其他效应影响会变大,导致模型不够准确,仿真结果和测试结果差异过大;最后,留意噪声,虽然这个参数一般不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此观点如果适用于模拟电路的话,我有些疑问。速度的快慢就看电路的极点,补偿之后,电路快慢看 ...

假设两级运放,除了Cc,还有第二级的Cgs啊;
而且第一级的Cgs电容还是输出级的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我也问过别人。得到过一些结论
1. 关于工作区,小电流也可以用倒比管工作在饱和区,不一 ...

请问一下“如果保持面积不变,降低vdsat,此时mismatch 应该会比较明显”这里的,保持面积不变,电流要不要视为不变,这里要降低vdsat是通过什么来降低呢?mismatch一般还是和面积相关,难道意思是W/L=2/2改成4/1面积不变,但是同电流Vgs小从而Vdsat小,但是4/1的匹配没有2/2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需要工作在亚阈值区的运放,比如低压低功耗的BGR就很适合亚阈值的运放,电流小,功耗小,虽然牺牲了 ...

请问一下,亚阈值运放是输入管在亚阈值还是大部分管子在亚阈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如果保持面积不变,降低vdsat,此时mismatch 应该会比较明显”这里的,保持面积不变,电流要不 ...

就是你理解的那样,电流不变,将2/2 调整成4/1,然后vdsat 变小,假设此时仍然是饱和区,avth 对mismatch贡献占主导;
则有vgs 变小,vdsat 变小,gm 增大,σ(vth)不变,对于电流镜,此时失调电流为gm*σ(vth),会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理解的那样,电流不变,将2/2 调整成4/1,然后vdsat 变小,假设此时仍然是饱和区,avth 对mismatch ...

学习了,相当于同样I下,相同面积,Vdsat做的大些,mismatch会好些,主要是考虑gmΔVth,因为Vdsat大(缺点有消耗电压余度),电流效率小,gm小,gmΔVth小;不过同面积的4u/1u应该比2u/2u尺寸上的匹配好些吧,长点的W可以拆成多个multiplier做匹配,可能这个面有个折衷?来让W/L的设置有个比较适合的值?

另外 ,关于”1. 关于工作区,小电流也可以用倒比管工作在饱和区,不一定电流小就一定工作在亚阈值区“,小电流下用倒比管,那跨导效率必然很小,也就是说这个电流下面只有很小的跨导,那么这样的管子适用于什么场景呢?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我也问过别人。得到过一些结论
1. 关于工作区,小电流也可以用倒比管工作在饱和区,不一 ...

我最近搭了个简单的两级比较器,七管结构,亚阈值工作的话MC仿真基本就垮了,饱和区且VDS>VDSAT一定值,才能稳住MC

网友:
楼主想说的是亚阈值区和强反型区吧

网友E(2023-02-04):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我也问过别人。得到过一些结论
1. 关于工作区,小电流也可以用倒比管工作在饱和区,不一 ...

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offset和噪声都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offset和噪声都更小

实测发现,gm,offset,还有noise 和仿真数据不一致。

具体表现在,带宽偏小,offset 基本一致,这个主要归功于输入对管的共质心匹配,噪声偏大很多。
另外,在BSIM 4 model 里面有个Voff 参数,随着Vgt的减小,Voff 对失配的影响变大,
但一般来说,Vgt TT 设置到80mV 是一般设计的guideline,但是一些特殊设计里面,Vgt要求all corner大于0;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