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OrCAD下的PSpice和PSpice A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9-29):
我在OrCAD官网下载了一个安装包,安装之后  开始菜单里的快捷方式如图,我要做模拟电路仿真的话用哪个PSpice AD Lite可以做吗?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下,每个快捷方式对应的是什么,有什么用途?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
PSpice  是仿真模拟电路的
PSpice AD 除了能仿真模拟电路,还可以仿真数字电路。

从你发的图片看,你下载的应该是免费版,会有仿真节点限制。

建议你多看看英文的帮助文档

网友(2020-07-29):
恍然大悟,以前一直傻傻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