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生成DDR2 IP Core问题

楼主(2016-09-29):
FPGA刚入门,使用Quartus II 13.1,之前安装好软件后可以使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生成DDR2 IP Core ,但使用几次后就无法生成了,卡在下面那界面  ,上网找了好久,在licence里加ID,换版本,换系统,都不好用,有没人解决这问题?还是说这必须买正版licence?

网友:
你尝试生成的时候不要选simulation呢,看你用该是卡在生成synopsys example仿真文件的时候卡住了

楼主:
simulation和netlist都没选

网友:
我现在正在调用FFT ip,也是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