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为什么在使用chipscope的时候时钟连不上?

楼主(2016-09-29):
     最近在尝试使用chipscope对波形信号进行抓取,然后在网上找来点资料来看,有2个方法实现。     使用 IP Core Generator的时候,抓取波形没问题,可以通过chipscope看到信号。
     但是如果使用chipscope Inserter的时候,就不行了。完全触发不了。
     于是我怀疑是不是在使用chipscope Inserter的时钟没有把时钟连接好,我使用的是Virtex-7,使用了差分信号输入(V-7貌似没有全局时钟输入,于是选择了差分信号的系统时钟。)在chipscope的时序时钟和v文件的时钟连接时,应该选择哪个时钟?我把下图中的时钟都连接了一篇(那个clk-out是PLL的输出时钟),波形还是没触发(一直是0)
     所以我是哪里出错了吗?? 我用Core Generator在代码中例化后,使用chipscope是可以看到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