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有哪些可能会产生Nothing in Layout error ?

楼主(2016-09-29):
如图:

网友:
rule file用的不对?

网友:
有可能是gds名字写错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有在不同库但同名字的cell,其中一个为空的也会产生这个错误

网友(2016-11-14):
你的tech library不见了,重新attach pdk library

网友:
就是在gds中没有找到任何device。比如你的imp没有加,就会导致整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在lvs文件中将这个layout模块屏蔽掉了

网友:
除了设计者的操作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掉库了。5141偶发,属于软件bug。

网友:
1、被设定成了box
2、layout中没有打power/ground pin name

网友:
pin版图和电路对应不上。看下report的所有error

网友(2016-12-21):
回复 楼主:

   不对?

网友:
有时候我没有在整个cell 上家boundary,也会出现 nothing in layout 这样的 error

网友(2017-01-22):
现在用的umc  process,没有盖DNW这层 也会有这个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电源和地短接了

网友:
GDS的输入对不对?包括文件名和cell、

网友(2020-09-11):
沒有打metal text for the VDD /GND lable

网友(2021-07-07):
总体来说就是gds里没东西,原因可以是:

1 用了map,导致gds提取不出。
2 rule有问题,该识别的管子没识别。
3 box 的使用。

网友(2021-08-06):
od上的孔没有打,导致认不到管子,所以说,版图里啥都没有,我自己画电容的时候碰到过

网友(2023-12-01):
这个问题也可能是自己cell name 和工艺库的器件取同样的名字 后面的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25-05-01):
佬,怎么解决的呀,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