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电阻为负载和采用二极管连接为负载的共源级输出摆幅的问题

楼主(2016-09-29):
如图,采用电阻为负载的时候直流扫描得到的输出摆幅是5V~715mV,而采用二极管连接为负载的直流扫描得到的输出摆幅是3.631V~984.4mV,那么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RHEL AS4 WITH CADENCE  RHEL AS4 WITH CADENCE

网友:
高於3.6V的時候NM0無法導通了,Vgs < Vt,當然上不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7-08-11):
求教怎么测输出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