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压摆率的问题

楼主(2016-09-29):
发现学习模拟电路越做越糊涂了。这几天突然想到一个压摆率的问题。以前我是这么推导的,以简单的二级放大器为例:  SR=Id/Cc;wu=gm/Cc;Vov=2(0.5Id)/gm=Id/gm;所以SR=Vov*wu

现在突然有了一个疑问:上面的公式没有考虑到输入摆幅的问题啊。比如对于输入接一个1V的阶跃信号和输入接0.5V的阶跃信号来说,对摆率的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啊。

上面的那个公式哪里有问题呢?大家帮忙指点一二啊!!

网友:
什么是SR?
输入阶跃大于某个幅度时,输出斜率在某一常数处饱和,该常数即为SR。

然后再想想

楼主:
不懂您说的是啥子意思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