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启动电路的带隙基准电路,怎么仿真输出带隙电压的温度系数?

楼主(2016-09-29):
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电源给成dc的,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dc仿真仿的是稳定之后的静态工作点吗

网友(2019-07-26):
直流仿真的是静态工作点,但不一定是稳定的,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是否调好

网友:
启动电路加个反馈呗,避免进入零简并点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2022-03-24):
同求,DC扫描一直进入简并点,瞬态可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