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G LNA工作不正常,敬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9-29):
仿真了一个CS-CG结构的LNA,中心频率为2.4G,参数我大概算了一下,VDD=1V,VTH=0.3V左右,管子w=350um左右,l=50n, 源级反馈电感0.25nh,栅极15nh,Vov=100mV,仿真完毕后发现S21在-30左右,根本没有放大作用,请高手指点。DC已经仿真过,栅极电压0.4,漏辑没记错的话是大于栅极电压的。目前还未仿真稳定性。

网友:
正反馈可以调节下LCR吧,管子Gm/Ids扫描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你是说仿真单管的GM/ID?是否是大部分的功率从左面的BIAS偏置管子上下到地上去了,LCR调节过S21最高点在2.4G左右

楼主:
yy871130yy 网友指点了,共栅管子加大电容做交流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gm单管仿真了,并且共栅管的交流地也加电容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L3跟C5要做gain matching,你沒做。
輸入端Ls要跟MOS gate寄生電容匹配。
反饋端Lg要讓出入端阻抗產生實數50 ohm。
網路很多資訊。

楼主:
回复 网友B:

  L3/C5的gain match怎么做,第二点和第三点我做了,可以产生实数阻抗。

网友:
用說的,一堆基礎設計步驟。S-parameter amplifier design
查一下高頻設計的書籍或者網路資料吧!

网友:
肯定是低级错误,再查查元件参数有没有输错。

楼主(2016-11-06):
原因已经找到了,我的这个MOS的MODEL根本不知和做高频仿真,我仿了一个AC,发现在几百兆就截止了,更换模型可以仿真出来了,谢谢各位

楼主(2018-09-26):
回复 网友B:

I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LNA standalone design with input and output match to 50Ohm, here is my design flow.
1)
Under power constraints, I just limit the current to 5mA, and I can got the MOS FET width. As I know, gmoverid about 10 if VGS close to the Vth. Then I can got the gm about 50ms.
2)
Inductor Ls provide the resistive part of input impedance. Ls have less relationship with Yopt = Ropt + Xopt, and I can find one Ls and make the input impedance real part  Rin equal to the Ropt.
3)
Then I can find one gate inductor Lg, to make the Xopt = X*in(conjugate of image part of input impedance), after the source match to the Rin + j Xin, the noise figure reach to the minimum Nfmin.
4)
Now I just to match the 50Ohm port to the impedacne in step 3), and S11 now is matched.
Question:
1)
if make LNA output match to 50Ohm, find the S12< -35dB, reverse isolation is good,  but output match still affect input, how to make output and input match to 50 at the same time?
2)
In real engineering design, what’s the design start point? NF? Gain or current?
3)
What  time to check the stability factor KF and B1f? I find is use the ideal Ld to simulate, the circuit sometime uns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