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问题,tetramax的并行pattern用VCS仿真出错

楼主(2016-09-29):
tetramax生成串行stil和testbench,同时生成并行stil和testbench用VCS仿真,串行的正确没问题,并行的仿真开始就提示error
提示是 DPV:Cannot locate scancell   test.dut.xxx_reg.TI in design database:chain 0 cannot be parallel accessed.
提示把每个链上的几乎每个cell都报了一次是不能定位

网友(2017-07-04):
换一个版本试一下

网友:
compression用的是SAS flow吗

网友(2017-08-06):
楼主解决没有?会不会是ATPG的网表和simulation的网表不一致啊?汗

网友(2017-10-17):
并行其实不用管,ATE机台都不支持并行的pattern.

网友(2019-01-14):
回复 楼主: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我也出现了serial 是ok的,但是parallel就不行,我没有用DPV,直接write_testbench.但是parallel不带sdf也是ok的,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啊?以哪个为准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