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为什么要额外进行ESD的测试

楼主(2016-09-29):
柯明道老师的一书中提到了:除了做I/O口、Pin-to-pin、Vdd-Vss等常规ESD测试以外,对于一些特别的电路,比如:运算放大器,测试人员通常会对其两个差分输入端做额外的ESD测试。请问各位大神、前辈,常规的pin-to-pin、I/O口 测试是涵盖了这两个输入端的,为什么还要对运放电路做这个额外的测试呢?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大神,帮帮忙呀!

网友:
一般来说,ESD测试要确保任意两个pin之间的ESD等级都能达到防护要求。对于差分放大器,两个差分输入端特别脆弱(柯明道一般举的例子就是两个输入MOS的gate),所以一定要测一下。

楼主:
回复 3# zengjie  十分感谢您!
  我还想问问:那在设计差分输入端的ESD防护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呢?还是和普通的输入端使用同样的ESD防护器件就可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一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ESD防护设计以达到所需要的防护等级为目的。如果普通的设计能达到要求,就不需要其他特殊考虑了。没有具体的电路,这个确实不太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