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造不通的正弦波激励

楼主(2016-09-30):
本人正在研究磁卡解码电路,需要造一些不通幅度和频率的正弦波激励,怎么造这些激励那,是通过设置各种不通的VSIN叠加到一块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如用verilog-A写一个模块,所有正弦的频率和幅值都可以单独设置,最后加到一起再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