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全差分运放共模输入范围的仿真,结果偏差大

楼主(2016-09-30):
各位大神好,本人在仿共模输入范围,按照查找论文上搭建测试电路,出来的结果想不通,求指导!

对输入Vin(值为vcm)进行DC扫描,从0到1.8。R0=R1,R2=R3
1、结果跟论文给出的差得太多
2、公式CMRR=Ad/Ac=dVcm/dVin,而按电路推导算出来Vout=Vcm。出来的图横坐标是Vin,纵坐标是Vout,斜率不就是CMRR吗,为什么论文说斜率的倒数是CMRR

求解释,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个图

楼主:
输入Vin的值设成变量vcm,从0变化到1.8。电路图中的VCM接到运放的共模反馈了

网友:
既然是全差分,你R3的接法要對稱R2,你的接法不對稱怎麼會有好的CMRR。
CMRR倒數跟非倒數差別只是log之後正數跟負數的差別,意義是一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接吗?以前也这样接过,但是出来图不对,所以就按照搜的论文上接了

网友:
完全對稱就對了。
圖不對就得看你OP的common mode feedback怎麼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仿真当时只验证了增益带宽那些,我仿的老师给的电路。现在要改,所以才仿输入共模范围。感觉共模反馈应该没问题,想问问您,一般这种图可能是什么原因??发现图不对,但是又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你認為圖不對,那你畫一下甚麼才是對的圖。
我看起來圖沒問題,輸出兩端的圖一模一樣,代表CMRR是非常大。
CMRR=20*log(Vout_differential/Vin_common_mode)
你的公式對嗎?

网友:
建议 楼主自己计算一下输入变化时,输出应该是怎样的结果
是不是运放的输出已经饱和了

网友:
1L的图可以仿单端运放的icmr,但是cmrr跑dc是没用的
5L的图不知道是要看什么。。。
如果不带mismatch model,全差分的cmrr应该是无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算的公式是这个。后来按照差分结构推了下,电阻相等,输出跟随输入,CMRR=dVcm/dVin=dVcm/dVout,这样的话出来的图斜率的倒数就是CMRR了,为无穷大。当时看到论文上的图是最后趋势是平行于y轴斜率无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仿了瞬态,输入在变化范围内,输出没有饱和。推导了下,好像有些理解那个图的意义了。有时候出来的图很奇怪也解释不了就会有些然,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查了些文档,给的是单端结构,五楼接的差分的。文档说的是仿CMRR,对输入共模进行扫描,跑DC。不过也要跑TRAN,看下对应输入共模下运放的工作状态。其实还看到有说XF的,但是我不懂,所以用了跑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