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394总线与PCI总线对比, 希望生产不同总线之间节点直接直接对应卡,

楼主(2016-10-01):
PCI:  一个时钟33Mhz晶振  连线所有 节点.总线有时钟线。
1394: 每个节点自备 24.576Mhz 晶振,.总线没有时钟线。

PCI 主机側和总线側都有中断线可见..。1394 主机側有中断线可见,总线側中断通过 串行数据包传递.没有可见的中断线。1394芯片有分析中断功能。
PCI 32地址信息32数据信息 分时2步复用(很接近极限并行)32条物理传输线。,1394 64地址信息和至少8位数据信息 分时64+8=72步 复用 (极限串行)在 2路收发通道。

PCI 理论上只能半双工,1394理论上可以全双工。

寻址 模式
PCI :(并行)32位地址,接口芯片 PCI总线侧 收发共用并行管脚可见.   8 8  5   3   6   2  (这里仅讨论 32位PCI )
1394:(串行)48位地址,接口芯片 1394总线侧 收发独立串行管脚实现.  10  6   20   28
PCI:(8,8,5,3,6,2)
8 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8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5位位位位位  3位位位       6位位位位位位  2位位
保留未用                     总线编号(256条)   节点编号(32个) 功能编号(8种)  寄存器(64个)  模式0b01或0b00
1394: (10,6,20,28)
10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6位位位位位位   20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总线编号1024条              节点编号64个     分类编号1M数量

28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地址(256M)
----------------------------------------------------------------------------------------------------
设想 : 1394 的 64个节点的 30个节点直接对应 成为 PCI 的 节点(PCI最多节点数为32).通过pci 接host主机翻译被访问.

楼主:
更改:
寻址 模式
PCI :(并行)32位地址,接口芯片 PCI总线侧 收发共用并行管脚可见32根地址线.   8 8  5   3   6   2  (这里仅讨论 32位PCI )
1394:(串行)48位地址,接口芯片 1394总线侧 收发独立串行管脚 可见 收2根发2根 共4根地址线.  10  6   20   28
PCI:
8 位        8位                         5                       3位               6位                  2位
保留未用  总线号(256条)       节点编号(32个)  功能编号(8种)  寄存器(64个)  模式0b01或0b00

1394:
10位                  6位             20位                                                                28位
总线号1024条  节点号64个     分类编号1M数量                                         地址(256M)

楼主:
1394 控制信号,仍然 通过 那可见的4条线的模拟电压值来传递,所以接口的电阻器要求精度高些(<5%), 似乎PCI的控制信号用独立电线路,不与数据地址线路掺和,  所以 可能 要求不很高的电阻精度.

网友(2017-04-14):
1394总线与PCI总线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