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for语句和generate for语句的区别?

楼主(2016-10-01):
直接使用for循环,与使用generate for循环,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想给一个一维数组赋值,如wire [7:0] a[0:255],那么用那种方法?
1.用for
integer i;
for (i=0; i<256; i=i+1)
   assign a[i] = 100;

2.用generate for
genvar i;
generate for (i=0; i<256; i=i+1) : ssssss
   assign a[i] = 100;
endgenerate

以上两种哪个是合理的?

网友:
erilog-2001添加了generate循环,允许产生module和primitive的多个实例化,同时也可以产生多个variable,net,task,function,continous assignment,initial和always。

网友A(2020-07-09):
单纯的for循环语句不可综合,而generate中的for语句是可综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for循环语句不可综合,而generate中的for语句是可综合的

sure?我试过单纯的for是可以综合的,除非你的for主体部分写的就是不可综合的语句。
打开综合后的电路,原本只有一行代码会综合出一个很复杂的逻辑电路出来的。
楼主位的for() assign a = i  其实编译工具可以帮你展开成n行的,每行都是可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