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结果与实际测试结果不相符

楼主(2016-10-04):
你好,自己编写的程序,在仿真的时候结果都对,但是在下载到板子上,经过示波器测试后,结果就差别很大,就连基本的时钟信号都不对,而且信号会出现渐渐变弱,后又增强的情况。具体情况也不好描述,刚接触FPGA,就想问问有经验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或是有些相关资料可以推荐给我,谢谢大家!祝大家国庆快乐。

网友:
主时钟频率是否过高?试试时序约束看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主时钟是20M,没做时序约束,准备下一步做个时序约束再试试看。  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下,我这边有两个时钟,外部晶振是不是就算是外部时钟?然后前端输入也有个时钟信号PCLK=65M,那这个时钟算是外面时钟吗?是不是两个都需要做约束?  我在代码中设置了一个IP核DCM,因为要产生读写时钟,选择的输入时钟为晶振的20M,想请问下这些产生的时钟是不是也需要约束?新手,也在一点点摸索,不好意思问的有点多了,希望你可以帮我解除疑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