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布局布线阶段的产生的 track 具体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6-10-04):
小弟正在看 SOC Encounter 或者是 Innovus 环境下生成物理layout的流程,有很多疑问:首先就是这个track generation,我理解为是为了之后的routing做准备的虚拟path,也就是说工具只能在有track的地方布线。所以显然track发生在routing 之前。

那么track generation 和 placement的关系是什么? (弱弱地问一下placement是不是指的就是把standard cell 排成一排排的?)
一排排的Cell可以叫做 Row 吗?(我记得有create row这种命令,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两排Cell之间是否有间隔呢? 如果有这个间隔叫什么呢(是channel吗)? 还有track在这里是什么样子,是必须躲着 “cell排” 即在间隙里generate,还是说track其实可以在“Cell排” 上随意行走?

这些问题都是关于概念,由于我学的不好,没有理清楚,所以就拧在一起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track generation placement的关系是什么?

> Placement时需要考虑macropin是否on track;

placement是不是指的就是把standard cell排成一排排的?

>Placement 是考虑timing尽量满足的情况将standardcell摆放在合适row的合适位置上,同一行row上的cell不一定会一个挨着一个摆满一排的。如果同一row中的两个cell有空档的话,最后会在空档区域填上filler cell

一排排的Cell可以叫做 Row 吗?(我记得有create row这种命令,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看到的一排排的就是row, createrow也是用来创建row的。但要注意standard cellsingle heightdouble height的,两者需要不同的row

两排Cell之间是否有间隔呢?如果有这个间隔叫什么呢(是channel吗)?

>现在两排cell之间通常没有间隔,相邻两排的cell通常是背靠背的,也就是会共vdd或者vss

还有track在这里是什么样子,是必须躲着 cell排” 即在间隙里generate,还是说track其实可以在“Cell排” 上随意行走?

>track时指metal track,不同的metallayer有不同的track pitch,也有不同的方向。例如M1horizontal方向,M2就是vertical方向,而M3又是horizontal方向了。Cell的高度通常用metal2 track pith来表示,例如9T standard cell库。

总之,我还是建议你看看workshop pdf吧,看图就能把这些基本概念一目了然的

楼主:
多谢大侠指教,真是受益匪浅。
您说的材料是这个吗 Encounter Digital Implementation (EDI) System 13.1 Tutorial for Beginners - Workshop Lab 1
我感觉里面讲track的部分很少啊,请问大侠能不能提供个阅读材料:)

网友A(2017-08-11):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cell的高度用的是metal 2 pitch来衡量阿,为什么不是用metal 1 pitch呢?

网友(2017-11-28):
同问,为啥不是metal1.????

网友(2018-02-07):
Thanks.... this is great info...

网友(2018-10-19):
很详细,感谢

网友(2021-03-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因为std cell pin基本上都是由metal 2 连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