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手请进] 802.3 1000basex PCS设计问题咨询

楼主(2016-10-04):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802.3 clause-36 1000base-x PCS设计,为什么需要在接收数据解码后加入一个clock compensation逻辑,理论上,发送时钟和接收时钟都是125M,即使有相位偏移,但收发速率是一样的,不存在数据丢失问题啊。
有谁知道这个时钟补偿逻辑的实现原理吗 ?

急求,非常感谢!

楼主:
继续求大神!

网友(2017-01-05):
这个是因为发送和接收的两个SerDes之间允许有±100ppm的频偏存在,接收端通过CDR恢复时钟来接收数据,所以RX的时钟其实跟本地时钟是有微小的偏差的,为了弥补这个偏差,通常在PCS里做个elastic buffer,也就是个FIFO来纠正。

网友(2018-08-11):
非同源时钟会存在ppm差的,所以需要补偿

网友(2019-03-27):
有没有dnow一个opencores的ip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