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通滤波器的电阻电容值的选取问题

楼主(2016-10-04):
在低通滤波器中,RC的乘积与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有关,但是R的值和C的值又是根据什么来进行选取的呢?我通过仿真,发现滤波效果好像只是跟乘积有关,比如R值增加10倍,C值减小10倍,滤波效果不变。
可能问题比较傻,仍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小弟解惑!

楼主:
还没人呐,自己顶一个

网友:
应该还和噪声有关吧,C越大,噪声越小。

网友:
单就滤波特性来说,的确只用看RC乘积,这一点从公式就能看出。
但是,还要考虑噪声,版图面积,前后级等诸多因素,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网友:
1. RC滤波器如果仅仅是从仿真去看,确实只和乘积有关。
2. R起阻隔作用,C起稳定作用。如果R过大,则阻断前级输入信号,而此时C很小,当遇到coupling noise时容易被干扰而难以恢复。
3. 通常寄生R小,寄生C大;增大C的取值减小寄生的影响。
4. 一般会在RC的面积去平衡,如果可以的话,C尽量取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只考虑噪声,电阻大,电容小,会噪声大。所以设置电阻小,电容大有利于减小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前一级电路驱动能力是不是也相关,比如要使电阻大点使上一级更好驱动?

楼主:
2.R增加可以减小上一级电路的驱动能力,要不要考虑这个因素?4.如果考虑面积,感觉电容占的面积会更大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不要小到破坏前级的稳定性。RC一般后级为高阻抗输入,不会有电流驱动要求,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RC还是要看你准备花多大的面积去做,才会考虑C取多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哈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对于运放(两级米勒补偿)实现的低通滤波器,电容C会影响云放的稳定性吗?

网友(2021-07-09):
正在学习lpf画法

网友(2022-01-12):
非常有用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