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LVS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10-05):
最近画了一个版图,子模块用 Calibre 的LVS都过了,整体跑LVS的时候它报子模块里面有线连接的问题,我仔细看过没连错,而且我整体用Assura的LVS也跑过了,没有问题。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好头疼。

网友:
有时候整体上的连线错误会导致报底层模块的错,这并不奇怪。
你可以把具体是什么错贴出来。

网友:
要把具体的问题 晒出来啊

楼主:
我整体模块包括两个子模块,两个子模块LVS没问题,拜求大神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我把报的错误贴了出来,麻烦您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是不是Label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啊,网表和版图对比的时候,它把两个相同symbol里面的同一根线,正好对应反了,然后报了两个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两个symbol的名称改成不一样的,说不定是calibre没识别

网友(2021-11-09):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