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红包求解答问题,IC5141/ ic610仿真比较器失调电压的仿真

楼主(2016-10-06):
尝试过许多办法, 都行不通, 想找人来帮忙点下,因为项目快结尾了, 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也请大神们留下言学习下

网友:
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设为固定电压,然后另外外一个输入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上升,直到比较器翻转,然后就可减出失调电压,也可用hspice自动算出,但还是蒙特卡罗仿真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 都懂, 就是学校里没有老师知道怎么弄, 就是很多论文都有的那个柱状图, 可以用spectre弄吗? 假如说你有空的话可以加下QQ交流吗? 太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Spectre 来仿, 但是因为学校里没老师可以教, 所以比较惨((, 这个蒙特卡洛的柱状图需要放在论文里, 不知道 你可以详细的和我沟通下吗? QQ: 603146268

网友:
直接搜索offset仿真,论坛里都有资料的,matlab代码都有的

网友(2017-03-11):
楼主到最后解决了吗?可以指导一下我这个菜鸟吗?我和你情况差不多,我QQ: 2314524487。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