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版图验证问题

楼主(2016-10-06):
版图验证时,若工艺库里的drc规则文件是Calibre格式,怎么设置才可以在Dracula下做验证?

网友:
现在Calibre算是主流的吧。Dracula 验证比较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Calibre的确是主流,可是我的版本里没有安装Calibre,请问问题还可以解决吗?

网友:
联系FAB 看他们是否能提供DRACULA的规则啊

网友(2017-01-11):
这个很好解决:"网管,给我装calibre!"

网友:
模拟电路规模都不大,主要是器件类型比较多,用Dracula也可以。
就是你自己能写rule file 或者有工艺线提供的

网友(2020-12-29):
顶一下,虽然还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