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对于verilog assign赋值语句的小困惑

楼主(2016-10-06):
简单地问,就是在赋值语句里加不加assign有什么区别呢,比如:1) assign a=b;
2)            a=b;
会产生什么不同的结果吗?

网友:
赋值语句?能说具体点吗?或帖写程序除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写一段关于alu的代码,里面有加法器。除了module里的端口列表以为,需要一些内部逻辑的定义。对于这些内部逻辑的定义,比如中间的那些超前进位输出c1,c2,....,该怎样定义呢?加不加assign?

网友:
加assign,基本上就是组合逻辑;
不加,那一般你得写在always语句里,变成时序逻辑;
这个得看设计者,你的意愿。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具体意思,难道说得是以下两种方式?
1) wire[BIT-1:0] b;
assign b=a;
2)wire [BIT-1:0] b=a ;

我写code倒是经常用第二种方式,好像跟第一种没差。

网友:
两种方式综合出来的电路不一样。 第二种属于声明时同时赋初值,第一种的assign,当a有变化时马上传递给b。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第二种方式我倒是很少用。这样的赋值方式,我一般多用reg或parameter。   我的意思是两种赋值方式:
   1、assign b=a;
   2、always @(*/posedge clk) //分组合和时序
            b=a;

网友(2016-12-15):
组合没差别,如果是时序当然有差别

网友:
楼主的意思为什要有assign,
没有为什么,标准中定义的连续赋值就只有assign a=b,没有a=b,而你又要用连续赋值来描述电路那你说你用什么语句。

网友:
回复  wuxiaoqing1

   你说的第二种方式我倒是很少用。这样的赋值方式,我一般多用reg或parameter。  ...
引用 网友A:

   组合电路时,没差别。
   放在always里,一般是组合电路有点复杂,条件多,用assign描述时太复杂,不好理解,放在always里用if...else...比较清晰明了。

网友:
这两种写法是一样的,第二种偷点懒而已

网友(2017-05-29):
需要综合的rtl必须是assign

网友:
我觉得楼主用b=a这种语句就是停留在C的思维上。
Verilog最后出来的是电路,你这种b=a这个表示什么意思?没有任何的电路含义,而用assign表示将一根叫b的电线连在a(寄存器 导线)的输出。
我也是刚学Verilog一点理解

网友(2021-04-01):
楼上正解

网友(2021-12-24):
a和b分别是什么呢wire型还是reg型呢

网友(2023-07-14):
两种写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