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ium Designer关于Op Amp的问题

楼主(2016-10-07):
软件上

软件上

书本上的步骤

书本上的步骤

我按照书上的步骤找到了Op Amp,但是找到的Op Amp没有能连接的端口,连接不上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给位给我解惑~~~

网友:
自己重新做一个吧,要么重新选一个,或者就是管脚隐藏了,试着显示一下管脚。。。。

网友:
重新做一个不就完了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是最新版本的altium设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