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hspice加载license卡死

楼主(2016-10-07):
卡在如图位置,毫无头绪了。

网友(2016-11-22):
我也是卡在这里,但是前面说的是11/22/2016 21:53:45 (snpslmd)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我也是这个linux系统,你解决问题了吗,我装的是2012的hspice

网友:
楼上的 解决了吗?

网友(2019-05-17):
I also encounter the same situation.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The SSS features are garbled.

I try to conguer the problem.

网友(2022-02-03):
Have you solved this problem? I have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