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内外补偿问题

楼主(2016-10-07):
BUCK—DCDC项目SPEC看到有内外补偿切换的功能,求教什么时候用内补偿什么时候用外补偿,给有什么好处。并且在内外补偿的切换过程中对输出有影响,导致输出有一冲或者一拉,怎么样避免?
谢谢各位大声。

网友:
能具体说说这个功能么 比较感兴趣
这个buck是电压模?电流模?还是COT的?补偿方案是Type2,Type3?还是说用大ESR的电容?还是内部做虚拟电感电流的纹波?
这两种补偿方式切换的时机是怎样的,是负载有大的突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ck cot 电流模 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 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