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准产生电路中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6-10-07):
模拟初学者,欢迎指教。。。。。
对于利用运放虚短虚短的基准产生电路,运放后接MOS或者三极管有何区别?很多项目都是用pnp。。。
只是因为pnp比MOS容易驱动,MOS会漏电?所以首选pnp吗?
还是。。。。。
可能对于pnp和mos的特性还是不清楚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有点孤陋寡闻,没见过这样的结构

网友:
我感觉PMOS也可以的,只要通过反馈把多余的PTAT电流抽走,抽走电流这一点PMOS也可以的。

网友:
你分别仿真看一下PNP与PMOS条件下的vref的温度曲线,看看是否有温度补偿的效果呢?

网友:
pnp是为了产生负温度系数啊。那个ptat流过PNP后,就会产生0温度系数电流。。MOS的话,VTH研究程度不够,不好控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着比较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谢谢 我试着比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