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仿真出现错误,求助

楼主(2016-10-08):
本人使用HFSS15.0也有1年多了,最近突然出现个问题,就是当模型的材料,包裹导体的材料,从绝缘体变成半导体后,仿真的S参数会在某个频率突然出错。
甚至,原来做过的正确的工程都无法仿真出原结果。这两星期重装了软件,也还原了系统,仍然不管用。广大网友谁遇到过这种状况,我改怎么解决呢?

附上仿真波形:

材料:

工程文件:

楼主:
楼主初步怀疑是硅材料的设置问题。如果换成电导率为0的BCB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
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现在连15都用不了,你有pj吗?我能正常用15了,再看看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工程文件打包,麻烦您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pro.rar (53.05 KB , 下载次数: 4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今天发现如果铜导线外的材料是单一一种材料时,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路过,绑定了。。。。

网友:
楼主,你的solution frequency只有1GHz,却要算到100GHz,mesh精度根本不可能够的。
虽然我不懂半导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方面确实会影响精确度,我试试改变。主要问题好像不是这里,我以前如此仿真是可以得到规律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