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 线性区的问题

楼主(2016-10-08):
100资产
最近在做一个低压共源共栅电流镜,结构如下图。其中,我为了得到0.9V的M4的漏压,调节管子使得M1管的漏压也为0.9V,这样消除沟调效应的影响,镜像比例就变得准确很多。可是导致的后果是,M2管和M5管的栅压太高,而漏压又只有200多mV,所以进入了线性区。但是我仿真的结果看,输出电流还是比较准确的,而且M4漏压也有一定的变化范围(在该范围内,电流误差低于某个值)。
可是线性区的电流镜是不是很脆弱?这样的电流镜能用吗?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吧。。   内部供电电源并不是稳定的,电源电压稍有波动,你线性区(亚阈值区指数函数更严重)电流就会跟着波动。而在饱和区的话,可以认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饱和区抗干扰性好。。

网友:
通常认为M2和M5是电流镜核心,是真正决定电流大小的管子。我觉得仿真可以比较准确,但考虑各种制作因素,两者可能很不准确,而且电流极容易跑漂。。

网友B:
避免线性区,把VD2/VD5提高,即增大1和4的W/L或者直接提高1和4的gate电压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已经改了,已经位于饱和区了。我就是想知道线性区会有什么坏处,因为从仿真结果来看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跑漂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只是看到仿真结果还可以,可没注意仿真时候都是一些比较理想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实际中会存在的一些非理想因素。果然经验还是太少...

网友:
最好把MOS的尺寸给出了,这样可以看到你具体如何实现你说的结果
因为M1,M4作为cascade已经使得电流镜的核心漏端电压基本一致
因此感觉你那样是不必要的操作

网友:
当前仿真时,由于M2和M5的栅源漏电压相近,因此电流是匹配的,但如果在实际电路中这样的结构在M4的漏端电压变化比较敏感,如果将M4压到线性区,影响会很明显。

网友D:
M2,M5最好做成倒比的管子

网友:
线性区输出阻抗差一点

网友(2022-07-06):
线性区输出阻抗小,当电流镜驱动小负载的时候,负载获得的电流或小于设计值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D:
M2,M5最好做成倒比的管子

为什么呢?

网友(2024-06-11):
引用 网友B:
避免线性区,把VD2/VD5提高,即增大1和4的W/L或者直接提高1和4的gate电压不就行了。。。 ...

学习学习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B:
避免线性区,把VD2/VD5提高,即增大1和4的W/L或者直接提高1和4的gate电压不就行了。。。 ...

可以请佬讲讲为什么这么改吗,我刚开始学,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