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建立运放open loop gain仿真环境?

楼主(2016-10-08):
如题,请教如何建立运放open loop gain仿真环境。谢过~~

网友: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 250页的图6.6-2 具有稳定直流偏置的开环特性测量方法

楼主:
xi0 gnd inn inp out vdd fkingamp
vinp inp 0 2.5 ac 1
c1 inn 0 1g
r1 inn out 1g
.ac 10 1 10meg
此时在低频下由于r1, c1特性显示波形会比较异常。如果是AC测试,可否用以下方式?但测试结果与实际不符。
xi0 gnd inn inp out vdd fkingamp
vinp inp 0 2.5 ac 1
vinn inn 0 2.5
.ac 10 1 10meg
请教一下这两个方式的差异。。谢谢大侠~

楼主:
艾玛~~ 哪位赶紧回复一下呗~ 老着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