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阻的疑问?

楼主(2016-10-08):
大家好,现在用tsmc65做个带隙,带隙中的电阻采用了工艺库中的rppoly电阻,不知道选这个电阻行不行?另外想问工库单位电阻的串联是不是修改multiplier,仿真结果貌似不对啊,请大神帮我解释一下。。
期待着各位的解答!

t65中的电阻

t65中的电阻

网友:
用高阻poly啊。
电阻串联是自己画上去一个一个进行串联的;用mul的话(比如10根串联),一端用net<0:9>另一端用net<1:10>,m=10即可,其中net0和net10就是你的总电阻两端啦。。

网友:
那是并联呀

网友:
BGR里的电阻应该和类型本身没什么关系吧。都可以。考虑面积的话可以用高阻。
关于串并联看看pdk里有没有类似segment connection的定义,把它改成series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就是直接在length中把l写成“l*m”的格式,譬如length=10um,width=2um,
m=10.你可以直接在length中写成10*10um。但是这种写法会忽略掉电阻两头的接触电阻。比较不精确。

网友:
要考慮 電阻的溫度系數 是否 為線性  一般ploy 電阻 正常為線性
可以去跑跑看每個電阻的溫度系數
我有一次作bandgap 怎麼設計不出來的ppm都不對 換成ploy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