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文件

楼主(2016-10-08):
SMIC40nm,在做数字库,出现这个问题,小弟请教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以inv1为例: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LAYOUT CELL NAME:         INV_X1_HV
SOURCE CELL NAME:         INV_X1_HV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         4

Nets:               4         4

Instances:          1         0    *    MN (4 pins)
                     1         0    *    MP (4 pins)
                     1         0    *    D (2 pins)
                     0         1    *    nod33ll_ckt (4 pins)
                     0         1    *    pod33ll_ckt (4 pins)
                ------    ------
Total Inst:         3         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         4

Nets:               4         4

Instances:          0         1    *    nod33ll_ckt (4 pins)
                     0         1    *    pod33ll_ckt (4 pins)
                     1         0    *    _invv (4 pins)
                ------    ------
Total Inst:         1         2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_inv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M2(0.857,3.149)  MP(POD33LL_CKT)
         M1(0.857,0.708)  MN(NOD33LL_CKT)

--------------------------------------------------------------------------------------------------------------

  2    ** missing instance **                                    XPM2  nod33ll_ckt

--------------------------------------------------------------------------------------------------------------

  3    ** missing instance **                                    XPM1  pod33ll_ckt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4          4            0            0

   Nets:                4          4            0            0

   Instances:           0          0            0            1    nod33ll_ckt
                        0          0            0            1    pod33ll_ckt
                        0          0            1            0    _invv
                  -------    -------    ---------    ---------
   Total Inst:          0          0            1            2

o Statistics:

   1 layout instance was filtered and its pins removed from adjoining nets.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_HV VSS IN OUT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看LVS 文件对器件的定义

网友:
netlist上没有include子电路定义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FET定义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懂,是在netlsit export 中 include  subskt 文件么,这个我已经弄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netlist 中nod33ll_ckt, pod33ll_ckt
如果是mos, 那就是layout 上的MN, MP device 对应netlist 中的nod33ll_ckt, pod33ll_ckt, netlist 中缺少diode device.
如果不是mos, 那就是
layout 上的MN, MP, Diode 被认成nod33ll_ckt, pod33ll_ckt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属于一个翻新项目,用之前的runset文件来run,也是不过的,但是之前的已经正确,所以现在还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lvs cmd中看一下device的层次是否正确,有可能是认错device了

网友:
是不是runset区分大小写了?

网友:
建议你去查一下rule.lvs 里面的大小写的情况,calibre中自己导出的model类型都是大写的。数字网表里面的一般就小写的。如果layout和source里面的大小写都已经打开啦。看是不是有LVS COMPARE CASE的选项,这个选择就是比较电路和版图model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rule 是否有更新?看下更新内容. 看之前netlist 是否设了name change.

楼主:
图中我将X改成M,问题就解决了,X是调用。怎么样设置netlist export,include subckt文件,才能让这个X变成M。或者还是其他设置,求帮忙  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在include subckt 中设置如下试试看.
.SUBCKT nod33ll_ckt D G S B
NM0 D G S B nod33ll_ckt mr=mr l=l w=w
.ENDS

.SUBCKT pod33ll_ckt D G S B
PM0 D G S B pod33ll_ckt mr=mr l=l w=w
.ENDS

上面不行的话, 直接看lvs产生的sp file, 把类似上诉描述抄过来.

网友(2020-03-24):
想请问一下还记得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吗?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