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右半平面零点与左半平面次极点相抵消时相位波特图怎么变化,怎样抵消相移?

楼主(2016-10-08):
若设计使右半平面零点与左半平面次极点相抵消,即频率数值相同,那么增益波特图中-20db/dec(LHP引起)与+20db/dec(RHZ引起)相互抵消,增大了增益,那么相位波特图中相位是不是更负了,因为LHP引起-90degree相移,RHZ同时也使相位下降90degree,也就是说这么抵消会使相位裕度变低,系统更不稳定?请问这么分析对吗?不太清楚抵消中相移怎么抵消

网友:
首先相抵消并不是增大增益,而是抵消相位的相移,提升相位裕度,当你的阻值很大时,右半平面零点会移到左半平面,对相位裕度提升有+90°作用,取合适的阻值可以与左半平面极点相抵消,使得相位波特图曲线更加平缓,在增益降为0时仍有足够的相位裕度使得整个电路稳定不发生震荡,具体请参考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拉扎维)第六章频率补偿特性里有关运放频率补偿章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意2楼,这些都是相位操作,抵消的是相位,增益不够增加增益级

网友:
右半平面的零点不能和左半平面的极点抵消,他们作用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大增益我说错了,出现零点应该是增益波特图中+20db/dec,你这说的意思是右半平面零点必须变为左半平面零点时才能抵消次极点作用是吗?我看书中有右半平面零点与左半平面次极点相抵消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认为传递函数公式中上下消掉吗?

网友:
(1-s/wz)/(1+s/wp)
能抵消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1-s/wz)/(1+s/wp)|能抵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右半平面零点两种方式补偿,1.推到极高频率处;2.将其变为左半平面零点与极点相互抵消

网友(2019-07-13):
学习了,最后一句算是画龙点睛了

网友:
最后一句算是画龙点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