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DC和place阶段的max tran violation

楼主(2016-10-08):
遇到一个疑惑,在DC和place时,clock network都是ideal的,怎么可能会有tran 的violation,就是约束的不合理吧?因为set_clock_transition的值比set_max_fanout值大,一般在DC和place阶段不会有max  tran的violation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写错了,是set_max_transition,不是set_max_fanout。

网友:
ideal clock network只是时钟信号是理想,其他的signal nets也受max_tran的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也就是说,在DC和place是的max  tran  violation都是在普通的与或非门的pin上?不会在时序器件 reg的CK pin上报出violation的?
另外,我发现有些net报出的max  tran  violation,感觉很怪,不是只报在pin上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说在除了clock pin不会报violation外,reg data pin也会报violation。   至于net有错误,应该也是归结reg data pin 和 combinational gate pin 这些pin的violation,毕竟net最终也是连接到pin,可能是这些net的fanout数量不止一个,所以报的是net tran violation,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ansition violation 报在 net上的情况是一种什么情况?按你说的,是因为后面fanout很多,并且都没法驱动,报在公共路径上吗?为什么不按pin报呢?   我的理解是:一般的都报在 pin上的情况,就是接到这个pin的net 没法驱动这个pin(net 里有个属性 actual_fall_transition_max,actual_rise_transition_max 这两个值比sdc里设置的max_transition值大,然后就有violation),然后icc把这个pin写到report里报出来。请您解释一下,report里显示net transition violation是一种什么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