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Design rule的问题

楼主(2016-10-08):
一般design rule里面对于宽的metal,间距规则要求会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工艺当metal宽度>10以后space规则就会变大。
但是如果我把metal宽度画成9.9就可以避免这个规则。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9.9和10其实差别并不大。
如果我把metal做成9.9会不会带来风险?还是说本身DRC规定的metal>10已经留有了一定的余量,即便metal宽度=10,space小于规则也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我之前在一个帖子里的回答,希望能提供一些帮助。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page=1#pid8857714

网友:
只要按照drc画,就没有问题。
即使有问题了,也是foundry的责任。。

网友:
foundry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指定是自己留有余量的。我们也经常这么规避DRC

网友(2018-07-18):
我觉得是已经留有余量的,foundry给出的design rule是应该可以把工艺做到最好,风险降到最低的一个要求

网友:
这是一个良率的问题,就算你按照9.99的rule来做,也不见得就会出问题,但这是在挑战fab的良率,没有必要。当宽度大于9,就自觉拉大space,不会在乎这微不足道的面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