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温保护

楼主(2016-10-08):
这是一个过温保护的系统图。但是三极管corner使得Vbe的离散性有10-15个mv左右,那我应该怎么调整两个电流源和电阻的值选取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使得corner的影响最小呢?

网友:
这本身就是一个过温保护电路,三极管Vbe具有负温系数,随着温度升高变化,Vbe肯定会变小,使得流过电阻的电流减小,通过上面电流镜镜像电流就减小,起到保护作用吧。本身不同corner下的温度就不一样,变化很正常啊。

网友:
过温保护corner和monte carlo肯定要跑,而且你这电路反相器不做处理会有很大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面用反相器啊比较器啊什么都没关系,关键前面静态工作点的选取我很疑惑,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电压放大了再给b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