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用SpectreVerilog做混合仿真,Verimix设置问题?

楼主(2016-10-08):
在Verimix中设置d2a_vh为1.8V为什么无效,仿真结果显示数字信号“1”转换为1.2V?

网友:
虽然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是将schematic每一个verilog模块都进行了设置吗(设置方法mixed-signal——interface elements——instance后点击原件,对应这只input、output电压,信号上升下降沿等),如果是的话,确实不太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好像没问题了,必须一个一个修改吗?之前我都是直接修改Interface element 里面的library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