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old time violation

楼主(2016-10-09):
每一次一修hold time, setup 就直接爆掉,看了log file,发现存在一些位置local density 比较高,导致很多cell放不下去。想请问是否可以在这个位置盖一些partial blockage?

另外想请教一下,local density过高对routing是否有影响。

网友:
局部density过高,现在再加partial是不是太晚了,而且也不确定一定就是所解的path引起的
1。剩余hold violation path数量多不多 ,不多的话建议手解
2。是否存在互卡的情况,报一下setup/hold余量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你的解答
我这边遇到的问题不是setup hold互卡,而是因为local density过高,而导致logic cell找不到位置布防, 从而导致setup直接爆掉,而不是与之前相差无几。
在修hold之前,setup还能够收敛,一修setup slack直接变成了-4000ps
以下是log的部分资讯
**Info: (IMPSP-2030):
Within search radius 89.600 um from center (1715.700 152.500), there is no legal location for instance "core/u_FTMCP600/u_dma_top/GEN_WCH_u_WC_CMD_FIFO_0/genblk1_u_datase/U856" ( cell: "AOI
22CERMX1" ). This is likely caused by "Padding_Overlap_Violation". The legalization search will continue in the rest of core are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setup余量还有多少?  比如你这一条的hold -100ps,但是setup 余量只有20ps
通常ff与ss的cell delay大约在1:3左右,那你这个明显不够用了,还有就是也不知道你pt中
有没有设置-slack lesser than这种,如果仅仅是几条path修不过,把cell手动搬一搬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