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阶一位CIFB结构的SDM,加斩波与不加斩波的SNR比较

楼主(2016-10-09):
典型的三阶一位CIFB结构结构,就不截图了!1.8V供电,第一级不加斩波SNR能做到90dB,加了斩波之后SNR反而下降到80dB左右,请问原因?有愿意讨论的大神,热烈欢迎!关于斩波频率,我从fs/2~fs/100都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公司里面,搞一张图片上去好麻烦,晚一点我再上几张图吧!

网友:
前防?后防?测试?怎么斩?没细节? 神仙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chopper位置对吗,频率对吗,尺寸如何

楼主:
回复 2# laoying521 不好意思,出差刚回来,现在上图不知道晚不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仿真,SDM的结构也传上去了,看看神仙能不能帮我解决 不好意思哈,前段时间有点忙,现在才回复!

楼主:
回复 5# kwankwaner chopper位置应该是对的,因为参考了好几篇文章都是那么斩的,chopper的位置可以确定是对的!斩波频率我是试出来的,从fs/2到fs/100仿真,看哪个频率的SNR高就取哪个,我知道这种方法肯定很笨,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运放弄快点。

网友:
楼上说的有一定道理。。同时斩波的时候会引入非线性。。注意消除掉非线性就ok了。。论文里面有提到。。

网友C:
回复 楼主:

    chopper频率大于1/f转角或者大于信号带宽不然噪声和信号混在一起,小于op带宽不然信号被op滤掉,在这个范围内尽量减小频率以减小chopper本身的噪声,同时chopper开关前面那个越小越好,后面那个要大一点。考虑到你最后应该是四阶滤波,然后你90db就满意了,那么你chopper频率设在你滤波器衰减到-10db的点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几点疑问哈,我再问清楚一些:1、1/f转角是什么意思?(抱歉,基本功不太扎实)   2、chopper频率大于信号带宽这个确实要满足,chopper频率要小于op的带宽,是指要小于op的单位增益带宽还是3dB带宽?  3、我现在用的三阶结构、512OSR,输入信号带宽100Hz,1.8V的电源和参考电压,其实90dB我是不满意的,但是以我现在的水平,90dB好像已经遇到瓶颈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继续打破这种瓶颈吗?  4、还有一个困惑哈,我在前仿真阶段,关于SDM的时钟,我需要用OSC或者RTC产生的实际时钟吗?因为用了实际时钟,它会有jitter,我用matlab的程序计算SNR的时候,好像jitter会让我的噪底明显抬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了matlab 仿真没?  两阶 OSR 256, 实测做90db+ 一点压力都没有。何况你是三阶512 OSR.

楼主:
回复 13# vdslafe 刚开始是参考这些博士论文,不管是SDM的理论还是具体的电路结构,都是参考这些博士论文来的,博士论文里面SDM阶数都比较高,而且很多结构都很复杂,但是他们最终测试的结果都不高(基本在12bits~15bits之间吧),所以当我把SNR仿真达到90dB左右的时候就很高兴了,你那么一说,我感觉心哇凉哇凉的!难道这群名校的博士水平比公司里面的工程师差那么多吗?(本人没有任何冒犯之意,只是有点困惑)。 我的这个结构,看来优化的空间还是很大很大呀(自己有点像井底之蛙,不太了解外面公司的水平,惭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性能也是学校博士水平。  你参考的博士论文的高阶架构的OSR 应该很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OSR,带宽,时钟频率这些关键指标么?  要给足够的OSR, 一阶也能跑出100dB.

网友:
回复 楼主:

1/f噪声;应该说滤波器带宽;100Hz带宽用2阶加大osr就够了你结构就没选好;多小jitter就不影响了你要自己知道啊。RTC?我醉了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继续打破这种瓶颈吗?有,好好看几天书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书的话是一直在看,不敢有所懈怠!  CLK的jitter,多少会有影响?是有一个公式可以算,但是我需要仿真验证吗?具体怎么验证?为什么看到RTC,你会醉了呢?是因为太简单了?因为ADC实际工作时,时钟很多都是用的RTC产生的,我想在前仿真阶段模拟ADC的实际工作情景。你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OSR=512 带宽100Hz 采样频率Fs=10.24KHz VDD=1.8V VREFP=1.8V VREFN=0V 输入信号最大幅值0.4V(峰峰值0.8V) 差不多就这些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你的条件, 二阶都能出100dB+,还是改成二阶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TI和ADI的产品手册,1.8V供电差不多把SNR做到16bits,二阶的很轻松的做到100dB+,这个我真表示怀疑!大家用的结构都差不多,运放和比较器,我觉得大家设计出来也相差不大(运放增益70dB,20pF负载有7MHz的单位增益带宽,摆幅0.2V~1.6V);开关也是一样的结构,即使尺寸稍微有不同,也不会对SNR影响那么大;第一级采样电容我已经用到了12pF,第一级积分器的输出已经接近运放摆幅。还有哪些我没考虑到吗?难道是积分系数或者反馈系数不合理?还是我具体运放、比较器、开关等设计的不够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改成二阶确实也简单!但是没有找到原因就改,那还是没有提高呀,改成二阶可能还是遇到现在的问题,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像你这样比较的。。。  行为级仿真先做好,再搞实现。  二阶轻松上100dB,你不用怀疑,实际就是这样,都不知道出了多少货了。

网友(2017-06-25):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2023-05-24):
同问,我也遇到相同原因,SDNR就是上不去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前辈,请问斩波频率为什么要大于转角频率啊,大于信号带宽是为了防止信号混叠,大于转角频率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5-01-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几篇博士论文能否分享出来

网友:
一部分应该是白噪声混叠引起的

网友(2025-03-03):
楼主当时咋解决的啊,我现在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