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e dma 读写请求的长度 dw_length 疑问

楼主(2016-10-09):
各位大侠,
     目前我遇到点困惑,就是dma读写请求TLP中的dw_length字段的使用,

xapp859的dma读写测试,TLP长度是按照128B、256B、512B、、1KB、2KB,等等的方式去仿真的,代码中也基本是根据这一的情况

做的相应处理。也就是请求的字节数和最大载荷128B是有固定关系的。如果要兼容任意长度的情况,复杂度和工作量无异于重新写代码。

     比如

     557B = 4*32DW + 1*11DW(奇数个) + 1*1B

     561B = 4*32DW + 1*12DW(偶数个) + 1*1B

     129B = 1*32DW + 1*1B

     等等诸如此类,可能还要考虑header是3DW和4DW的情况。

     那么,在实际应用中,比如 557Byte dma写 这样任意长度的请求会发生吗?假如会,

    PC驱动是怎么下发寄存器配置的?

           是把557B这个数值写入预设的寄存器里吗?

     EP是如何执行的?

           应该按照4*128B(最大载荷32DW) + 1*44B(11DW) + 1*1B(按照1DW算)的方式 执行6个Mwr TLP吗?

    或者 其他方式?

    如果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也是好事。本人小白,头一次弄,只能自己摸索。

    还请知道的大神,不吝赐教,不胜感激,纠结了很久了,网上几乎所有的pcie dma测试都是基于固定字节数做的,

    至今我还没发现谁提出来任意长度dma读写的疑问。

网友:
看你DMA逻辑怎么写的,一般都是配置长度,然后用逻辑分成TLP,其中最后一个TLP短一些。
TLP可以是45字节。

楼主:
是在xapp859基础上修改的,但是那个代码里的很多信号判断逻辑都是基于整数DW来做的,所以修改起来挺费劲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实际用的时候是需要支持1B ~4096B的DMA 读写请求的吧?

     max_read_request_size为512B

     max_payload_size为12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