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 error

楼主(2016-10-09):
仔细看了几遍就是没发现错误,奇怪了?

网友:
这点信息还看不出来,估计是其他net接错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照XL 连的线,没有warning 。检查几遍也没发现Net 接错。

我用的calibre 是 2015版本的,报错风格很不习惯,连Open 的连线它都报不出来了。

网友:
LVS report option 那边选项是不是没有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的 。如图:

楼主:
问题总算解决了,layout没有连错线。竟然是由于一个MOS的两端生长了Dummy POLY 的缘故。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我也遇到这种错误  我也是有mos管的poly被引出来了  难道引出来就会报错吗

网友:
看來是接錯了 把線剪斷 在 run
看  open 狀態下 calibre 認為應該要怎麼接

网友:
应该多提供一些信息才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