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timingcheck nospecify

楼主(2016-10-09):
notimingcheck nospecify??
notimingcheck不检查时序,那是不是就不会有x太了???
nospecify是不是把std cell里的延时给去掉了,就是不添加库里的延时了?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notimingcheck就是不检查时序,不会有不定态。nospecify后也不会算库和sdf里的延时。一般用来做门级的不带延时的仿真,比如综合后网标的仿真。
但pr后仿只能指定异步的cell为notimingcheck。nc里用-tfile xxx.conf指定。vcs用configfile,不然后仿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2017-03-03):
    请教楼上的大牛,vcs能在配置文件中指定某个模块的某个异步逻辑不进行时序检查吗?而不是把某个模块整个都屏蔽时序检查了。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synopsys的vcs中,用+optconfigfile+<file>来指定。1. vcs仿真增加参数
+optconfigfile+notimingcheck.cfg。
2.  编辑notimingcheck.cfg文件
instance {tb.dut.u_dff2_reg} {noTiming};
如果有多个异步D触发器,就写多行,一行写一条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哦

网友C(2019-05-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想问下:
1.整个instance不检查时序可以吗,比如 instance {tb.A} {noTiming}不检查整个模块A。
2.只想检查一个模块的时序,其它模块都不检查,有没有好点的办法时序啊
多谢,多谢

网友D(2020-04-27):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问下:
1.整个instance不检查时序可以吗,比如 instance {tb.A} {noTiming}不检查整个模块A。
2. ...

你好,
1.整个instance不检查时序可以吗,比如 instance {tb.A} {noTiming}不检查整个模块A。
这种方法可以  吗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D:
你好,
1.整个instance不检查时序可以吗,比如 instance {tb.A} {noTiming}不检查整个模块A。
这种方法 ...

不可以的

网友:
thanks for your reply !

网友(2024-02-28):
萌新想要讨教下大神,如果flipflop的名称是xx_reg[0][1]这种情况,.cfg文件该怎么写呢?
我现在的写法似乎不对,vcs报错

instance {
jpeg_top_ic1_tb.topU0.img_preprocess_U0.nsync_fifo_reg16x8U1.gray_rdcnt_dly_reg[0][2]} {noTiming};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notimingcheck就是不检查时序,不会有不定态。nospecify后也不会算库和sdf里的延时。一般用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