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发差分输出和单端输出

楼主(2016-10-09):
最近在看运放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想在论坛里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在高增益放大器中,不能完全要求p型电流源与n型电流源相平衡,Ip与In的差值流过放大器的本征输出阻抗,会产生(Rp//Rn)X(Ip-In)的电压
这个电压会驱动N型电流源或者P型电流源进入线性区,所以差分输出时需要共模反馈,让输出端的共模电压稳定。但为什么单端输出就不要共模反馈呢,上面描述的问题在单端输出中不也存在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单端的会使用diode连接,保证p n管的电流相同

网友: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单端的结构
由于采用diode接法,输出共模点其实也算间接确定了

网友:
正解。单端时不同时使用p和n电流镜。负载接成diode形式,提供output所在支路负载管子所需的偏置电压。因此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
如下图所示,左边单端输出时,负载接成diode的形式,是不是就能保证Ip和In相等啊?而右边的双端输出
负载需要P电流镜提供偏置电流,而下面的尾电流源需要N电流镜提供电流,所以,就导致Ip和In不匹配。。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个人觉得,在最常见的两级放大器,第二级匹配不好也会造成直流点偏移,但是一般通过反馈可以使第二级的输入直流点确立下来。而一般的双端结构,他们的栅级都是固定的,当然 ,如果你采用一些反馈,使得其中一个电流源的栅端电压能根据电路变化,也就完成了直流点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
如图所示,输入管左边支路的负载管接成diode形式可以保证Ip1=In1,但是输入管右边支路能保证Ip2=In2吗?会不会存在负载管不匹配的现象导致Ip2不等于In2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近也在想为什么单端输出的两级运放,第二级为什么不用共模反馈

网友:
需不需要共模反馈电路根本原因:是否需要确定输出的偏置点。全差分运放的P电流源和N电流源的电流不匹配时会在输出产生大的电压降,必定会破坏输出偏置。而单级单端输出运放,P管(N管)的电流由N管(P管)来决定,上面已经有人解释。假设单端输出的二级运放的第二级是N输入,那么N管的偏置是由P管电流来定的,因此也不存在电流不匹配的问题,不需要共模反馈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很同意,因为这是在不存在系统失调的情况下,如果设计第一级与第二级电流不成比例,第二级还是回偏移工作区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Ip2不等于In2,电流流哪去了?

网友(2017-11-02):
有图的上图啊,没图很抽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