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noise仿真

楼主(2016-10-09):
各位好,关于pss+pnoise仿真一直有个疑问,用shooting方式去仿真PSS+PNOISE,输出的pnoise的结果是根据MOS等电路模型计算的值,还是根据模型仿真tran,得到tran的波形再进行傅里叶变换之后获得的值呢?例如简单的环形振荡器,是根据各个mos管的噪声参数进行计算得到Pnoise,还是根据振荡波形的傅里叶变换得到。
还请高手释惑,谢谢!

网友:
HB才是这种算法,SN不太一样。

楼主:
HB是基于谐波分析的吧,不是基于瞬态的吧。
另外你说的SN是指什么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决定再顶一下,期待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