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判断搭建的验证平台的正确性

楼主(2016-10-09):
比如我用sv去验证一FFT电路,怎么证明我的sv正确呢

网友:
回复 1# kjkjjn 嗯,想了下可以看接口上的信息是不是跟sequence发出的信息一样。

网友:
验证的目的不是证明模块的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DUV上能不能接收到TB发出的激励,看TB收到的相应与DUV发出是否一致。

网友:
没有什么能保证正确,验证的目的是通过验证工程师的理解减少设计工程师一个人理解上的错误或漏洞,通过一系列的checker等加强rtl的质量。

网友(2016-12-19):
对于验证环境的评价,我想有这么几个地方可以参考:
1、接口时序符合设计规格;
2、RM行为和DUT逻辑功能一致;
3、测试点的划分能覆盖主所有功能;
4、测试用例可以覆盖所有的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