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设计问题

楼主(2016-10-10):
最近设计一款LDO,输出电压为1.8V,负载电流为0~20mA,轻载到重载或者重载到轻载切换时间为1nS,要求电压的过冲小于输出电压的10%。无片外补偿电容,不知道这个指标有没有合不合理?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capfree 过冲在乎的是带宽 也就是功耗 不在乎功耗 就使劲往上推

网友:
Consider loop gain BW and the buffer' SR which is the previous stage of the pass elem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3.3V工作模式下,电流小于100uA,能够做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电压工作范围在2~3.6V,输出的电压为1.8V,源级跟随器的buffer好像没法用,所以没有采用buffer电路。还有采用buffer电路以后主极点不能放置在power管的输入端,主极点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楼上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什么应用?1ns这个速度太快了,
100ns还可以实现

网友(2019-11-23):
不能实现,别想了。用片外电容吧。

网友(2021-02-22):
想问楼主这个有什么思路吗,我也在做一个低功耗应用的ldo,负载电流要求10uA-20mA,切换时间要1ns,静态电流10uA

网友(2021-04-15):
大哥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pfree 过冲在乎的是带宽 也就是功耗 不在乎功耗 就使劲往上推

用快速OTA(栅耦合)的话应该有什么结构可以压过充嘛?感谢层主

网友:
1ns的时间,过冲小于10%很难呐,建议使用有片外的

网友(2022-05-10):
想做一个输入电压是1.8V~3.6V,输出电压是1.2V的LDO。感觉用了源极跟随器后输入电压不满足,太大了。跪求一个好的结构。

网友:
误差放大器想用折叠式的共源共栅结构+共源极,但是这样的话加上缓冲器和功率管构成的共源极,不知道如何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