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1/z用verilog a 如何实现?

楼主(2016-10-10):
各位大神:     我最近在做TDC,有个模块的传输函数是1-1/z,就是将这一时刻的数值与前一时刻的数值相减,,用verilog-a 的话应该如何实现呢?我查看了相关的书籍,说是要经过一个延时单元,但是我用D触发器后,因为它的输出最大只能为Vdd,但是我前一时刻的数值是超过Vdd的,这样的话。逻辑上就会出现错误,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veriloga 的D触发器修改一下,不用logic high和logic low,直接寄存输入电平值,veriloga的输出和vdd没有任何关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verilog AMS 建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知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