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顶层端口绑定时的问题

楼主(2016-10-10):
Hi,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正在搭system verilog的一个验证环境,需要将RTL中的端口和我自己定义的interface做绑定,形式上类似于:.cs_en(slave.DUT.cs_en)。
   由于端口太多了,想问下是否可以写成如: .cs_en(slave.DUT.*) 或 .cs_en(*)的形式?
   若以上方式不行,那这种情况一般是如何处理的呢?
   还有个疑问,由于interface是我做验证时添加的,RTL代码里没有,那即使我的interface里的定义了DUT的modport,那是否需要改动RTL代码,将原来的端口改成interface表示?这样岂不是改动了设计?还是说有别的方式、方法?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