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 ATPG时生成的测试向量很少

楼主(2016-10-10):
我用Tetramax测试一个电路覆盖率,发现最后ATPG阶段生成的测试向量只有一个;我在user guide上查的用set_atpg -abort_limit 10 -merge off命令行改变也没有用,有没有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在DC综合时没有设置好环境吗?还是其他情况?

网友:
你这个电路对吗?怎么只有22个faults?
很有可能是你faults没有加对,tetramax只针对这22个faults去推pattern,一支pattern只能打到6个,再多的pattern也没意义,所以它不会去增加新的pattern
这个和DC没有关系,检查你的netlist有没有吃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网表是在网上下载的,电路非常小,只有13个元件。原来是有44个故障,我把它们合并了(选项中有collapsed),而且设置的故障类型只有stuck-at faults。下面是网表

网友(2017-10-18):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学习这个

网友(2020-12-22):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嘛

网友(2021-09-08):
AU有15个,应该是你的设置导致,看一下pi constraint,然后再用full_scan试试。

网友(2025-01-08):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吗?